请教:焊接的空洞会导致器件使用温度升高吗?

楼主(2020-03-09):
有没哪位遇到过,焊接的空洞会导致器件使用温度升高吗?会导致器件温度升高多少?
比如这个BGA器件,但从使用温度上看到底有多大影响。

网友:
从散热的角度说,散热焊盘的焊接面积对散热是有影响的,具体几度可能要进行热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