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了解波峰焊机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修 ?

楼主(2020-03-09):
有谁了解波峰焊机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修 ?

网友:
连焊主要原因存在以下几点; 1你的助焊剂喷涂太少。2你的预热温度太底板底温度在90度左右。3你的角度太低。4平流波有饶流现象5锡渣过多6速度在1.2米/分左右7焊盘之间过密集不容易脱锡8不上锡焊盘太大上锡很薄9锡炉温度很高很高 这是我的见解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