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懂的介绍一下贴片机?

楼主(2020-03-09):
有没有懂的介绍一下贴片机?

网友:
贴片机: 拱架型(gantry): 元件送料器、基板(pcb)是固定的,贴片头(安装多个真空吸料嘴)在送料器与基板之间来回移动,将元件从送料器取出,经过对元件位置与方向的调整,然后贴放于基板上。由于贴片头是安装于拱架型的x/y坐标移动横梁上,所以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