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失效分析?

楼主(2020-03-09):
什么是失效分析?

网友:
失效分析是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近年开始从军工向普通企业普及。
它一般根据失效模式和现象,通过分析和验证,模拟重现失效的现象,找出失效的原因,挖掘出失效的机理的活动。在提高产品质量,技术开发、改进,产品修复及仲裁失效事故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其方法分为有损分析,无损分析,物理分析,化学分析等。
早期失效率高的原因是产品中存在不合格的部件;晚期失效率高的原因是产品部件经长期使用后进入失效期。机械产品中的磨合、电子元器件的老化筛选等就是根据这种失效规律而制定的保证可靠性的措施。
失效分析的主要分类:
1、 狭义的失效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找出引起产品失效的直接原因。
2、广义的失效分析:不仅要找出引起产品失效的直接原因,而且要找出技术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
3、新品研制阶段的失效分析:对失效的研制品进行失效分析。
4、产品试用阶段的失效分析:对失效的试用品进行失效分析。
5、定型产品使用阶段的失效分析:对失效的定型产品进行失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