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浸焊机相比,波峰焊机具有哪些优点?

楼主(2020-03-09):
与浸焊机相比,波峰焊机具有哪些优点?
想了解下

网友:
交流点焊机和直流点焊机的比较优缺点1)直流焊机好;焊接时溅弧小焊接质量可靠;2)比较小的那种,俗称‘书包焊机’,功率一般只有5-6个千瓦以下,便于携带。3)体积比较小的电焊机,要直流的可能比较少有,因为直流的要考虑整流装置,比较占空间,又要考虑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