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磁珠和电感的使用区别?

楼主(2020-03-09):
在150k到80MHz的频率范围的电源输入噪声,滤波用电感还是磁珠好?

网友:
    建议选择电感,是因为磁珠静噪点一般均在100MHz以上,150kHz~80MHz的电源输入噪声,用差模电感或者LC滤波器即可;需要结合具体的电路来定,可考eda365论坛器件选型&认证板块:

    电感和磁珠的联系与区别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625&highlight=%B4%C5%D6%E9
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区别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369&highlight=%B9%B2%C4%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