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在Bourns的应用手册里使用SM712,为RS485接口作ESD保护。 却一直有个疑问:

楼主(2020-03-09):
在Bourns的应用手册里使用SM712,为RS485接口作ESD保护。
 却一直有个疑问:
采用的RS485芯片,其A,B引脚的最大额定电压输入为-8V 到+13V。
 但SM712的钳位电压Vc,在大峰值电流时会超过20V。
这样不会损坏RS485芯片吗?

网友:
那个是持续的指标,ESD是ns级的瞬态,另外可以加5-10欧电阻限流。对于ESD,通常原理图要加100PF到地(能加到金属外壳保护地最好,若没有条件加到信号参考地,此时注意是地平面,因为要求低阻抗泄放)

网友:
瞬态和额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钳位电压肯定要高于额定工作电压,否则就直接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