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真正的PLC无线通讯模块终端

楼主(2020-03-09):
PLC无线通讯模块终端
       PLC无线通讯是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PLC(PLC也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在传统PLC特点和性能的基础上针对远程测控做了优化:硬件上除具备传统PLC的输入采集、继电器控制、定时器和串口通信等功能外,还增加了GPRS、短信和无线数传电台等通信功能,在软件上除具备传统PLC的读输入、执行程序、处理通信请求、执行CPU自诊断和写输出这五个扫描周期过程外,还增加了信道管理、驱动管理、采集管理和应用管理等远程采集管理功能。 PLC无线通讯与传统PLC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无需外接无线通信模块和编写接口驱动程序等工作,就可以直接构建远程测量系统、远程控制系统和远程报警系统等远程测控方案 。
       PLC无线通讯在外观上除与传统PLC相同的部分如接线端子、指示灯和串口接口(扩展接口)的外观基础外,还增加了无线通信有关的SIM卡座和天线接口等部件。 plc无线通讯在内部结构上除与传统PLC相同的部分如电源电路、串口通信、IO输入监测、IO输出控制、用户程序存储器和CPU单元外,还增加了无线通信有关的射频块等结构。
工作原理编辑
       CPU连续执行用户程序、任务的循环序列称为扫描[1]。CPU的扫描周期包括读输入、执行程序、处理通信请求、执行CPU自诊断测试、写输出和采集管理。PLC无线通讯可被看成是在系统软件支持下的一种扫描设备。它一直周而复始地循环扫描并执行由系统软件规定好的任务,用户程序只是扫描周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时没有编写用户程序, PLC无线通讯也在执行循环扫描,只不过在一个周期中用户程序执行这个部分内容很快就执行完成了。 PLC无线通讯在一个周期中完成了6个扫描过程。PLC无线通讯模块终端
执行CPU自诊断测试
       为保证设备的可靠性,及时反映所出现的故障, PLC无线通讯具备自监视功能[1]自监视功能主要由时间监视器(WDT,看门狗)完成。看门狗是一个硬件定时器,每一个扫描周期开始前都被复位(重装)。看门狗的定时值是固定的为3000ms,当扫描周期中某一个任务执行的时间超过这个定时值, PLC无线通讯就会认为设备出现故障,进行相应的故障处理(重启 PLC无线通讯,故障记录等)。
处理通讯请求
      在扫描周期的通信处理阶段,CPU将处理有关信道的任务,这一过程用于PLC之间及PLC与上位机计算机或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处理采集管理 plc无线通讯与传统的PLC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直接构建远程测控(报警)系统,一套完整稳定的远程测控系统,至少具备与PLC或分站终端设备之间的采集功能,具备与上位机主站通信交互功能,具备数据超时重发和校验的功能,具备当某通信信道发送故障自动切换到其他通信信道上的功能。
    PLC无线通讯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每一个扫描周期内都包含处理采集管理这个过程。即使用户程序中没有编写任何内容,也不影响 plc无线通讯成为一个远程测控系统中的DTU设备。
读输入、写输出
      CPU在处理用户程序时,使用的输入值不是直接从物理输入点读取的,运算的结果也不直接送至实际物理输出点,而是在内存中设置了两个映射寄存器(系统变量):一个为输入映射寄存器,另外一个为输出映射寄存器。用户程序中所用的输入值是输入寄存器的值,运算结果也放在输出寄存器中。在输入扫描过程中,CPU把实际输入点的状态锁入到输入映射寄存器;在输出扫描过程中,CPU把输出映射寄存器的值锁定到实际物理输出点。plc无线通讯模块终端!
在读输入阶段,CPU对各个输入端子进行扫描,通过输入电路将各输入点的状态进行锁入输入映射寄存器中,转入用户程序执行阶段后,CPU按照先上后下的顺序对每条语句(指令)进行扫描,根据输入映射寄存器和输出映射寄存器的状态执行用户程序,同时将执行结果写入输出映射寄存器中。在用户程序执行期间,即使输入端子的状态发生变化,输入状态寄存器的内容也不会改变(输入状态变化只能在下一个工作周期的输入阶段才能被集中输入)。在写输出阶段,将输出隐射寄存器的状态通过输出电路传递到输出端子。
执行用户程序
    用户的程序为了三个部分,分别为主程序、事件程序和子程序。在扫描周期的执行用户程序阶段,CPU从头至尾执行用户的主程序。事件程序并不作为正常扫描周期的一部分来执行,而是事件发生时才执行。子程序是被调用时才执行的。
                                                                     www.datai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