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铺铜的方法

楼主(2020-03-10):
我想修理下铺铜,用place--->polygon pour cutout,划了个形状后,按右键,铜是切掉了,但总有个虚线框,这个虚线框怎么去除?
谢谢

网友:
重新铺一下

楼主:
    repour也是一样的,也有个虚线框。
    什么操作能把那个虚线框去掉?

网友:
    那个虚线框是提示用的,做板也不出来,不用管

楼主:
    好的,谢谢。看来我是不习惯那个虚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