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Altium Designer 文件怎样转换成Allegro的方法吧

楼主(2020-03-10):
直接转换不可取,需要经过第三方工具pads9.5进行(其他版本也可);

第一步,实现 altium Designer 文件到 Pads格式文件的转换:

1)在桌面上点击左下角的“开始”图标,然后点 所有程序->mentor Graphics SDD->PADS 9.5->Translators->PADS PADS Layout Translatorr,点击Add,选择PCB或PCB库,点Translate,完成。

注意:如上转换可能会出现板框Outline丢失的问题。

第二步,实现Pads9.5 到 allegro的转换:

1)选择Pads9.5 文件,打开所有层;

2)选择 文件---导出---选择路径/文件名,导出.asc格式文件;

3)打开Allegro软件,导入.asc文件即可;

网友A:
先收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Allegro转AD,请问楼主有办法吗?

网友:
这也是一个方法,不过AD可以直接导入Allegro: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Allegro转AD,请问楼主有办法吗?

Allegro转AD是最简单的,17.x以下版本的allegro文件直接将brd文件拖到AD软件里面去,然后一直点击next,直到导入为止即可!

17.x的allegro文件可以使用以下链接帖子的方法去转: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2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