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画一个局部放大的图中图

楼主(2020-03-10):
以下三种方法,szlqq345喜欢用第一种的。

第一种:magnify是个动态放大镜,固化后可以用tools>edit plot移动小图,能选取多个局部图,这个方法不错

用法:打开figure图,输入magnify,左键动态选取查看,ctrl+左键固化,也可右键固化,‘<’和‘>’缩放方法范围,‘+’和‘-’缩放放大比例

原帖:http://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5961

第二种:用起来也很方便,缺点是只能框选一处,不能选取多个。

原帖: http://www.ilovematlab.cn/viewthread.php?tid=913

美国学者Duane HanselmanandBruce Littlefield编写的MasteringMATLAB7上的例子,实现图中图缩放功能,使用了3个函数,这三个函数在附件中,当然也可以到网站http://www.eece.maine.edu/mm/去下载。
函数简单介绍:
getn()将get()函数的输出参数简化为单个变量;
getbox()实现矩形区域的选择,并捕捉该区域的横纵标的范围
mmzoom创建一个缩放坐标轴。

试图做了例子,传上来一起分享。
例子:

      x = -pi:pi/12:pi;
      y = tan(sin(x)) - sin(tan(x));
      plot(x,y,'-- ro','LineWidth',2,'MarkerEdgeColor','k','MarkeRFaceColor','g',
      'MarkerSize',7.5)
      mmzoom

第三种:也可编个小程序,分别在两个图形句柄里画图,可以借鉴下

原帖:http://www.ilovematlab.cn/redire ... dset&sid=BpnOkT

代码;

figure(1);
h2=axes('position',[0 0 1 1]);
axis(h2);
x2=0:pi/50:2*pi;
y2=sin(x2);
h3=plot(x2,y2,'b-');
h1=axes('position',[0.3 0.2 0.4 0.4]);
axis(h1);
x1=0:pi/50:2*pi;
y1=cos(x1);
h4=plot(x1,y1,'r-');
hold on
h=[h3; h4];
str=['大图中的曲线';'小图中的曲线'];
legend(h,str);

看下来,还是倾向第三种使用axes方法放大局部图像的方法,关于axes的详细解释见http://5460521xp.blog.163.com/blog/static/6908756920122210253741/

figure;% 生成新的图形窗口
plot(t,y);axis('equal'); % 绘制整体曲线图
axes('Position',[0.18,0.62,0.28,0.25]); % 生成子图

plot(t1,y1); % 绘制局部曲线图
xlim([min(t1),max(t1)]); % 设置坐标轴范围

[转载]【转】matlab画一个局部放大的图中图(总结)
axes函数后的参数说明,以横纵坐标量程为基准:

例中0.18为子图左下角的归一化横坐标位置:

    (该位置的横坐标-横坐标起始值)/横坐标量程=0.18,

同理,0.62为子图左下角的归一化纵坐标位置:

     (该位置的纵坐标-纵坐标起始值)/纵坐标量程=0.62,

0.28为子图的归一化宽度,0.25为子图的归一化高度,具体计算过程同上

建立坐标轴对象使用axes函数,其调用格式为:
句柄变量=axes(属性名1,属性值1,属性名2,属性值2,…)
调用axes函数用指定的属性在当前图形窗口创建坐标轴,并将其句柄赋给左边的句柄变量。也可以使用axes 函数按MATLAB缺省的属性值在当前图形窗口创建坐标轴:
axes  或  句柄变量= axes
用axes 函数建立坐标轴之后,还可以调用axes 函数将之设定为当前坐标轴,且坐标轴所在的图形窗口自动成为当前图形窗口:
axes(坐标轴句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