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两种模块电源并联均流方法分享

楼主(2020-03-10):
    常见两种模块电源并联均流方法分享

    本文对两种常见的模块电源并联均流方法做进行的优缺点分析,希望能够帮助工程师在进行多模块并联均流的过程中,更好的完成系统设计。

    在平时的工作中,工程师如果想要实现多个模块电源的并联均流输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并联设计。其中,外特性下垂法和主从模块设置法都是比较常见的并联均流设置方法。今天就让专家老师来对这两种方法展开优劣分析,看这两种常见的方法都有哪些优缺点,以及工程师在使用这两种方法进行电源模块并联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特性下垂法的工作原理和优势。这种方法的工作原理是依据对模块输出阻抗的外部调节,或输出电压的内部负反馈来实现对模块输出外特性斜率的控制,从而改善均流性能。它的优点在于,其并联系统易于实现和扩展,各模块间的控制电路没有藕合,从而避免了控制信号间的相互干扰,模块化和可靠性较高。这种方法尽管具有可靠性高的优势,但是依然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为得到下垂特性而造成负载调节率有所降低,虽然各模块内部具有电流负反馈和电压闭环控制,但并联系统属于电压和电流开环控制,故均流效果较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从模块设置法在实现电源模块并联均流过程中的优势和工作原理。这种方法的工作原理是用一个主控模块的电压调节器控制各并联模块的输出电压值,使所有并联模块处于电流型内环控制模式,从而工作于电流源方式。它的优点是适时调整各模块的输出特性,使之上下平移达到一致(或重合),从而能够轻松的实现均流。但相对的,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主模块一旦发生故障,则整个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且主模块电压环的带宽较大,容易受外界噪声干扰。以上就是本文对两种常见的模块电源并联均流方法做进行的优缺点分析,希望能够帮助工程师在进行多模块并联均流的过程中,更好的完成系统设计。

网友:
    外特性下垂法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