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高频逆变电源绕线技巧

楼主(2020-03-10):
    高手支招高频逆变电源绕线技巧

    高频逆变器在电源转换中起着主导作用,正因有高频逆变器的存在才能把电源转化成频率稳定的交流电源。而高频逆变器的性能与变压器线圈绕制脱不开关系。本文就讲解高频逆变电源的绕线技巧。

    高频线圈在逆变器中的工作原理是,高频逆变器中高频变压器的绕制包括两方面:

    第一是:要注意每个绕组要采用多股细铜线并在一起绕,不要采用单根粗铜线,因为高频交流电有集肤效应。

    所谓集肤效应,简单地说就是高频交流电只沿导线的表面走,而导线内部是不走电流的(实际是越靠近导线中轴电流越弱,越靠近导线表面电流越强)。高频线圈采用多股细铜线并在一起绕,实际就是为了增大导线的表面积,从而更有效地使用导线。例如初级的3T+3T,你如果用直径2.50mm的单根漆包线,导线的截面积为4.9平方毫米,而如果用直径0.41mm的漆包线(单根截面积0.132平方毫米)38根并绕,总的截面积也达到要求。这种导线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导线的表面积为:单股导线截面周长×股数×绕组总长度=2.5×3.14×1×L=7.85L,第二种方法导线的表面积为:单股导线截面周长×股数×绕组总长度=0.41×3.14×38×L=48.92L,第二种方法导线的表面积大得多,因为后者是前者的48.92L/7.85L=6.2倍。导线有效使用率更高,电流更通畅,并且因为细导线较柔软,更好绕制,次级75T高压绕组用3~5根并绕即可。

    第二是:高频逆变器中高频变压器最好采用分层、分段绕制法,这种绕法主要目的是减少高频线圈的漏感和降低分布电容。

    例如高频变压器的线圈的绕法,初级分两层,次级分三层三段,具体是:

    1、绕次级高压绕组第一段,接好引出线(头),先用5根并绕次级高压绕组25T,线不要剪断,然后包一层绝缘纸(绝缘纸要薄,包一层即可,否则由于以下多次要用到绝缘纸,有可能容不下整个线包),准备绕初级低压绕组的一半。

    2、绕初级低压绕组的一半,预留引出线(头),注意是预留,因为后面要统一并接后再接引出线,以下初级用“预留”一词时同理.用19根并绕3T,预留中心抽头,再并绕3T,预留引出线(尾),线剪断.在具体操作时这里还有一个技巧,即由于股数多,19股线一次并绕不太方便,扭矩张力也大,就可以分做多次,如这里可分做三次,每次用线6到7股,这样还可绕得更平整.注意三次的头、中、尾放在一起,且绕向要相同,然后又包一层绝缘纸,准备绕次级高压绕组第二段。

    3、绕次级高压绕组第二段.将前面没有剪断的次级高压绕组线翻转上来(注意与前面的初级绕组线不要相碰,必要时可用绝缘纸隔开),又并绕25T,注意绕向要与前面的第一段相同,线仍不剪断。又包一层绝缘纸,准备绕初级低压绕组的另一半。

    4、绕初级低压绕组的另一半,再按步骤2同样的方法绕一次初级低压绕组,注意绕向要与前面的一半相同.同样线剪断,包一层绝缘纸,准备绕次级高压绕组第三段。

    5、绕次级高压绕组第三段,再按步骤3提示的方法绕完剩下的次级高压绕组25T,仍注意绕向与前面的两段相同。接好引出线(尾),线剪断。至此,所有的绕组都绕完了。

    6、合并初级低压绕组,将前面两次绕的初级低压绕组,头与头并接,中心抽头与中心抽头并接,尾与尾并接(这样绕组匝数仍是3T+3T,而总的并线为38根),接好引出线,即得到初级低压绕组的头、中、尾三个引出端。最后缠一层绝缘胶带,至此线包制作完成。

    本篇文章对高频逆变电源中的变压器绕制进行了讲解,并对其中一些较为生僻的知识点进行了介绍。希望大家在阅读过本篇文章之后能对变压器的绕制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网友:
    都是一些很实用的技巧啊。

网友:
    看看大神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