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Linux之strace问题诊断工具

楼主(2020-03-10):
引言

“Oops,系统挂死了..."

“Oops,程序崩溃了..."

“Oops,命令执行报错..."

对于维护人员来说,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理想情况下,系统或应用程序的错误日志提供了足够全面的信息,通过查看相关日志,维护人员就能很快地定位出问题发生的原因。但现实情况,许多错误日志打印模凌两可,更多地描述了出错时的现象(比如"could not open file","connect to XXX time out"),而非出错的原因。

错误日志不能满足定位问题的需求,我们能从更“深层”的方面着手分析吗?程序或命令的执行,需要通过系统调用(system call)与操作系统产生交互,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系统调用及其参数、返回值,界定出错的范围,甚至找出问题出现的根因。

在Linux中,strace就是这样一款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跟踪程序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系统调用及接收到的信号,帮助我们分析程序或命令执行中遇到的异常情况。

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何使用strace对程序进行跟踪,如何查看相应的输出?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1.被跟踪程序示例

  • //main.c
  •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sys/stat.h>
  • #include <fcntl.h>
  • int main( )
  • {
  •   int fd ;
  •   int i = 0 ;
  •   fd = open( “/tmp/foo”, O_RDONLY ) ;
  •   if ( fd < 0 )
  •     i=5;
  •   else
  •     i=2;
  •   return i;
  • }

以上程序尝试以只读的方式打开/tmp/foo文件,然后退出,其中只使用了open这一个系统调用函数。之后我们对该程序进行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

  • lx@LX:~$ gcc main.c -o main

2.strace跟踪输出

使用以下命令,我们将使用strace对以上程序进行跟踪,并将结果重定向至main.strace文件:

  • lx@LX:~$ strace -o main.strace ./main

接下来我们来看main.strace文件的内容:

  • lx@LX:~$ cat main.strace
  • 1 execve("./main", ["./main"], [/* 43 vars */]) = 0
  • 2 brk(0)                                  = 0x9ac4000
  • 3 access("/etc/ld.so.nohwcap", F_OK)      = -1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4 mmap2(NULL, 8192,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 0xb7739000
  • 5 access("/etc/ld.so.preload", R_OK)      = -1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6 open("/etc/ld.so.cache", O_RDONLY)      = 3
  • 7 fstat64(3, {st_mode=S_IFREG|0644, st_size=80682, ...}) = 0
  • 8 mmap2(NULL, 80682, PROT_READ, MAP_PRIVATE, 3, 0) = 0xb7725000
  • 9 close(3)                                = 0
  • 10 access("/etc/ld.so.nohwcap", F_OK)      = -1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11 open("/lib/i386-linux-gnu/libc.so.6", O_RDONLY) = 3
  • 12 read(3, "\177ELF\1\1\1\0\0\0\0\0\0\0\0\0\3\0\3\0\1\0\0\0\220o\1\0004\0\0\0"..., 512) = 512
  • 13 fstat64(3, {st_mode=S_IFREG|0755, st_size=1434180, ...}) = 0
  • 14 mmap2(NULL, 1444360, PROT_READ|PROT_EXEC, MAP_PRIVATE|MAP_DENYWRITE, 3, 0) = 0x56d000
  • 15 mprotect(0x6c7000, 4096, PROT_NONE)     = 0
  • 16 mmap2(0x6c8000, 12288,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FIXED|MAP_DENYWRITE, 3, 0x15a) = 0x6c8000
  • 17 mmap2(0x6cb000, 10760,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FIXED|MAP_ANONYMOUS, -1, 0) = 0x6cb000
  • 18 close(3)                                = 0
  • 19 mmap2(NULL, 4096,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 0xb7724000
  • 20 set_thread_area({entry_number:-1 -> 6, base_addr:0xb77248d0, limit:1048575, seg_32bit:1, contents:0, read_exec_    only:0, limit_in_pages:1, seg_not_present:0, useable:1}) = 0
  • 21 mprotect(0x6c8000, 8192, PROT_READ)     = 0
  • 22 mprotect(0x8049000, 4096, PROT_READ)    = 0
  • 23 mprotect(0x4b0000, 4096, PROT_READ)     = 0
  • 24 munmap(0xb7725000, 80682)               = 0
  • 25 open("/tmp/foo", O_RDONLY)              = -1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26 exit_group(5)                           = ?
  • //标红的行号为方便说明而添加,非strace执行输出

看到这一堆输出,是否心生畏难情绪?不用担心,下面我们对输出逐条进行分析。

strace跟踪程序与系统交互时产生的系统调用,以上每一行就对应一个系统调用,格式为:

系统调用的名称( 参数... ) = 返回值  错误标志和描述

Line 1:  对于命令行下执行的程序,execve(或exec系列调用中的某一个)均为strace输出系统调用中的第一个。strace首先调用fork或clone函数新建一个子进程,然后在子进程中调用exec载入需要执行的程序(这里为./main)

Line 2:  以0作为参数调用brk,返回值为内存管理的起始地址(若在子进程中调用malloc,则从0x9ac4000地址开始分配空间)

Line 3:  调用access函数检验/etc/ld.so.nohwcap是否存在

Line 4:  使用mmap2函数进行匿名内存映射,以此来获取8192bytes内存空间,该空间起始地址为0xb7739000,关于匿名内存映射,可以看这里

Line 6:  调用open函数尝试打开/etc/ld.so.cache文件,返回文件描述符为3

Line 7:  fstat64函数获取/etc/ld.so.cache文件信息

Line 8:  调用mmap2函数将/etc/ld.so.cache文件映射至内存,关于使用mmap映射文件至内存,可以看这里

Line 9:  close关闭文件描述符为3指向的/etc/ld.so.cache文件

Line12:  调用read,从/lib/i386-linux-gnu/libc.so.6该libc库文件中读取512bytes,即读取ELF头信息

Line15:  使用mprotect函数对0x6c7000起始的4096bytes空间进行保护(PROT_NONE表示不能访问,PROT_READ表示可以读取)

Line24:  调用munmap函数,将/etc/ld.so.cache文件从内存中去映射,与Line 8的mmap2对应

Line25:  对应源码中使用到的唯一的系统调用——open函数,使用其打开/tmp/foo文件

Line26:  子进程结束,退出码为5(为什么退出值为5?返回前面程序示例部分看看源码吧:)

3.输出分析

呼呼!看完这么多系统调用函数,是不是有点摸不着北?让我们从整体入手,回到主题strace上来。

从上面输出可以发现,真正能与源码对应上的只有open这一个系统调用(Line25),其他系统调用几乎都用于进行进程初始化工作:装载被执行程序、载入libc函数库、设置内存映射等。

源码中的if语句或其他代码在相应strace输出中并没有体现,因为它们并没有唤起系统调用。strace只关心程序与系统之间产生的交互,因而strace不适用于程序逻辑代码的排错和分析。

对于Linux中几百个系统调用,上面strace输出的几个只是冰山一角,想要更深入地了解Linux系统调用,那就man一下吧!

  • man 2 系统调用名称
  • man ld.so  //Linux动态链接的manpage

strace常用选项

该节介绍经常用到的几个strace命令选项,以及在何时使用这些选项合适。

1.跟踪子进程

默认情况下,strace只跟踪指定的进程,而不对指定进程中新建的子进程进行跟踪。使用-f选项,可对进程中新建的子进程进行跟踪,并在输出结果中打印相应进程PID:

  • mprotect(0x5b1000, 4096, PROT_READ)     = 0
  • munmap(0xb77fc000, 80682)               = 0
  • clone(Process 13600 attached
  • child_stack=0, flags=CLONE_CHILD_CLEARTID|CLONE_CHILD_SETTID|SIGCHLD, child_tidptr=0xb77fb938) = 13600
  • [pid 13599] fstat64(1, {st_mode=S_IFCHR|0620, st_rdev=makedev(136, 0), ...}) = 0
  • [pid 13600] fstat64(1, {st_mode=S_IFCHR|0620, st_rdev=makedev(136, 0), ...}) = 0
  • [pid 13599] mmap2(NULL, 4096,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unfinished ...>
  • [pid 13600] mmap2(NULL, 4096, PROT_READ|PROT_WRITE, MAP_PRIVATE|MAP_ANONYMOUS, -1, 0) = 0xb780f000
  • ……

对多进程程序、命令和脚本使用strace进行跟踪的时,一般打开-f选项。

2.记录系统调用时间

strace还可以记录程序与系统交互时,各个系统调用发生时的时间信息,有r、t、tt、ttt、T等几个选项,它们记录时间的方式为:

-T:   记录各个系统调用花费的时间,精确到微秒

-r:   以第一个系统调用(通常为execve)计时,精确到微秒

-t:   时:分:秒

-tt:  时:分:秒 . 微秒

-ttt: 计算机纪元以来的秒数 . 微秒

比较常用的为T选项,因为其提供了每个系统调用花费时间。而其他选项的时间记录既包含系统调用时间,又算上用户级代码执行用时,参考意义就小一些。对部分时间选项我们可以组合起来使用,例如:

  • strace -Tr ./main
  • 0.000000 execve(“./main”, [“main”], [/* 64 vars */]) = 0
  • 0.000931 fcntl64(0, F_GETFD)= 0 <0.000012>
  • 0.000090 fcntl64(1, F_GETFD)= 0 <0.000022>
  • 0.000060 fcntl64(2, F_GETFD)= 0 <0.000012>
  • 0.000054 uname({sys=”Linux”, node=”ion”, ...}) = 0 <0.000014>
  • 0.000307 geteuid32()= 7903 <0.000011>
  • 0.000040 getuid32()= 7903 <0.000012>
  • 0.000039 getegid32()= 200 <0.000011>
  • 0.000039 getgid32()= 200 <0.000011>
  • ……

最左边一列为-r选项对应的时间输出,最右边一列为-T选项对应的输出。

3.跟踪正在运行的进程

使用strace对运行中的程序进行跟踪,使用命令“strace -p PID”即可,命令执行之后,被跟踪的进程照常执行,strace的其他选项也适用于运行中的进程跟踪。

使用strace处理程序挂死

最后我们通过一个程序示例,学习使用strace分析程序挂死的方法。

1.挂死程序源码

  • //hang.c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string.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getpid(); //该系统调用起到标识作用
  •     if(argc < 2)
  •     {
  •         printf("hang (user|system)\n");
  •         return 1;
  •     }
  •     if(!strcmp(argv[1], "user"))
  •         while(1);
  •     else if(!strcmp(argv[1], "system"))
  •         sleep(500);
  •     return 0;
  • }

可向该程序传送user和system参数,以上代码使用死循环模拟用户态挂死,调用sleep模拟内核态程序挂死。

2.strace跟踪输出

用户态挂死跟踪输出:

  • lx@LX:~$ gcc hang.c -o hang
  • lx@LX:~$ strace ./hang user
  • ……
  • mprotect(0x8049000, 4096, PROT_READ)    = 0
  • mprotect(0xb59000, 4096, PROT_READ)     = 0
  • munmap(0xb77bf000, 80682)               = 0
  • getpid()                                = 14539

内核态挂死跟踪输出:

  • lx@LX:~$ strace ./hang system
  • ……
  • mprotect(0x8049000, 4096, PROT_READ)    = 0
  • mprotect(0xddf000, 4096, PROT_READ)     = 0
  • munmap(0xb7855000, 80682)               = 0
  • getpid()                                = 14543
  • rt_sigprocmask(SIG_BLOCK, [CHLD], [], 8) = 0
  • rt_sigaction(SIGCHLD, NULL, {SIG_DFL, [], 0}, 8) = 0
  • rt_sigprocmask(SIG_SETMASK, [], NULL, 8) = 0
  • nanosleep({500, 0},

3.输出分析

用户态挂死情况下,strace在getpid()一行输出之后没有其他系统调用输出;进程在内核态挂死,最后一行的系统调用nanosleep不能完整显示,这里nanosleep没有返回值表示该调用尚未完成。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使用strace跟踪挂死程序,如果最后一行系统调用显示完整,程序在逻辑代码处挂死;如果最后一行系统调用显示不完整,程序在该系统调用处挂死。

当程序挂死在系统调用处,我们可以查看相应系统调用的man手册,了解在什么情况下该系统调用会出现挂死情况。另外,系统调用的参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例如挂死在如下系统调用:

  • read(16,

那我们可以知道read函数正在对文件描述符为16的文件或socket进行读取,进一步地,我们可以使用lsof工具,获取对应于文件描述符为16的文件名、该文件被哪些进程占用等信息。

小结

本文对Linux中常用的问题诊断工具strace进行了介绍,通过程序示例,介绍了strace的使用方法、输出格式以及使用strace分析程序挂死问题的方法,另外对strace工具的几个常用选项进行了说明,描述了这几个选项适用的场景。

下次再遇到程序挂死、命令执行报错的问题,如果从程序日志和系统日志中看不出问题出现的原因,先别急着google或找高手帮忙,别忘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就在那里,不离不弃,strace一下吧!

网友:
自助Linux之问题诊断工具strac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