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d4a7a5a5b785cb2ba496ca7fde9347af","traceid":"1a193f8a17623963611752586e20e1","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这个是哪个手册的推荐电路啊?求分享手册,哈哈哈

 一句話……別想!

雪特!又要我冒著被活埋的危險,進狗糧倉庫翻找。

    哈哈,谢谢老大!麻烦您了

网友:
    这个电路估计通电就冒烟了吧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个二极管

网友:
    mos方向错了,g极加分压电阻

网友:
    看错了,g极加分压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貼大家來貼!

狗哥,是不是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还需要加MOS管吗?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比较少,但加MOS管确实可以降低损耗;如果排除带电池 这个条件,普通DC12V供电,是否可以直接用个二极管就行了,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狗哥,是不是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还需要加MOS管吗?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比较少,但加MOS管确实可以降低 ...

    二極管是犧牲自己來保護後端的電路,大電流流過會發熱,長時間容易燒毀,封裝需選用大一點能承受高熱或能散熱為佳。

    MOS 管電路是反接會斷開電路,沒有高電流的問題。只不過正接要能耐高壓或高電流,通常也是要大封裝(例如 SO8)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極管是犧牲自己來保護後端的電路,大電流流過會發熱,長時間容易燒毀,封裝需選用大一點能承受高熱或能 ...

好久不见你了,以为你让隔离了呢

    我在火神山醫院生鮮冷凍部打工,有空來玩!>_<|||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防接反,你看接反了,NMOS的体二极管都通了,怎么防反?

    哦,输入输出看错了,这样是可以防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防接反,你看接反了,NMOS的体二极管都通了,怎么防反?

优秀

网友:
    没毛病,注意mos的gs最大电压,g上串个电阻,注意电源输入的防护,注意mos的通流量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注意MOS管的选取参数就可以了,另外MOS的导通内阻很小,应该比二极管好用,我之前一直用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