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导论(第三版)》第六章,堆排序的应用之最大优先队列

楼主(2020-03-10):
《算法导论(第三版)》第六章,堆排序的应用之最大优先队列

主函数:

  • %测试任意功能前,需将其它功能注释了
  • clear;clc
  • A=[16 14 10 8 7 9 3 2 4 1]%测试队列
  • %[A MAX]=HEAP_EXTRACT_MAX(A)  %提取最大值
  • %HEAP_INCREASE_KEY(A,9,3);%3<4,当前测试会报错
  • %HEAP_INCREASE_KEY(A,9,15)%15>4,8取代4,并且15会到第二位置
  • A=MAX_HEAP_INSERT(A,17)%队列长度+1,17将会在第一位,

HEAP_INCREASE_KEY

  • function [A] = HEAP_INCREASE_KEY(A,i,key)
  • if key<A(i)%新更新的值比原值小,则直接报错
  •     error('new key is smaller than current key');
  • end
  • A(i)=key;%更新值
  • while i>1 & A(floor(i/2))<A(i)%父值比子值小,则一直更新
  •     temp=A(i);
  •     A(i)=A(floor(i/2));
  •     A(floor(i/2))=temp;
  •     i=floor(i/2);
  • end
  • end

HEAP_EXTRACT_MAX
  • function [A,MAX] = HEAP_EXTRACT_MAX(A)
  • if length(A)<1%A为空,则报错
  •     error('heap undeRFlow!')
  • end
  • MAX=A(1);%A(1)就是优先队列的最大值
  • A(1)=A(end);%末尾的提到最前
  • A(end)=[];%去掉末尾
  • A=MAX_HEAPIFY(A,1);%重新进行一次排列
  • end

MAX_HEAP_INSERT

  • function [A] = MAX_HEAP_INSERT(A,key)%加入新值
  • A(end+1)=-inf;%长度+1
  • A=HEAP_INCREASE_KEY(A,length(A),key);
  • end

MAX_HEAPIFY
  • function [A] = MAX_HEAPIFY(A,i)%前面已经写过了,直接调用
  • l=2*i;%左节点序号
  • r=2*i+1;%右节点序号
  • %比较该节点与左右子节点的大小
  • if l<=length(A) & A(l)>A(i)
  •     largest=l;
  • else
  •     largest=i;
  • end
  • if r<=length(A) & A(r)>A(largest)
  •     largest=r;
  • end
  • %如果最大子节点变换,则交换,继续递归。
  • if largest~=i
  •     temp=A(i);
  •     A(i)=A(largest);
  •     A(largest)=temp;
  •     A=MAX_HEAPIFY(A,largest);
  • end
  • end

网友:
堆排序的应用之最大优先队列。

网友:
堆排序的应用之最大优先队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