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CCS3.3数据及使用matlab处理的方法

楼主(2020-03-10):
CCS3.3是一款DSP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在做DSP开发时,为验证算法,常常需要使用matlab进行算法验证,验证算法就需要数据。因此,一种交互的方法是:

  • 使用DSP开发板连接CCS
  • 用CCS3.3菜单中的“File->Data->Save..”功能导出DSP内存中的数据到PC的.dat文件中
  • 使用Matlab读取.dat文件,进行数据处理

下面给出使用Matlab读取CCS导出的dat文件的方法:

  • % =========================================================================
  • % Read *dat file of CCS3.3
  • % xiahouzuoxin
  • % 2014.04.21
  • % =========================================================================
  • % clc;clear all;close all;
  • % 对话框选择*.dat文件
  • [fname,pname]=uigetfile(...
  •     {'*.dat';'*.*'},'Input *.dat File');
  • fid = fopen(fullfile(pname,fname));
  • fseek(fid, 21,-1);  % 去文件头, 21字节,如 1651 1 80000006 0 100
  • % 按指定格式读取解析
  • fm = 4;
  • switch (fm)
  •     case 4  % 按4Byte格式读,如 0x 80000000
  •         x = textscan(fid, '%2s %8s');
  •         z(:,1) = hex2dec(x{2});
  •     case 2 % 按2Byte格式读,如 0x 8000 0000
  •         x = textscan(fid, '%2s %4s %4s');
  •         z(:,1) = hex2dec(x{3});
  •         z(:,2) = hex2dec(x{2});
  •     case 1 % 按1Byte格式读,如 0x 80 00 00 00
  •         x = textscan(fid, '%2s %2s %2s %2s %2s');
  •         z(:,1) = hex2dec(x{5});
  •         z(:,2) = hex2dec(x{4});
  •         z(:,3) = hex2dec(x{3});
  •         z(:,4) = hex2dec(x{2});
  •     otherwise
  •         z = [];
  • end
  • if ~isempty(z)
  •     % 将数据处理代码放在这里
  • end
  • fclose(fid);

程序中默认DSP内存中数据的存储格式为整数类型,而对于浮点型DSP如TMS320C6713B,常常在内存中是float或double格式存储的,

这时,我们还需要一个转化为浮点数的操作,因此我写了一个转化为float类型的函数,

  • function y = integer2float(x, ishex)
  • % =========================================================================
  • % 有些数据y原本是float类型,在内存中是按float格式存储
  • % 而现在按整数将其从内存中读出变成了x
  • % 这个函数就是用于将按整数格式读出的x转变成y
  • % ishex~=0表示输入为十六进制格式
  • % 注:要完成该函数,你必须了解IEEE浮点数的格式
  • %
  • % xiahouzuoxin
  • % 2014.04.21
  • % =========================================================================
  • if nargin == 2
  •     if (ishex)
  •         x = hex2dec(x);
  •     end
  • end
  • [h w] = size(x);
  • y = zeros(h,w);
  • for i = 1:h
  •     for j = 1:w
  •         sign = bitget(x(i,j),32);
  •         exponent = bitget(x(i,j),24:31) * 2.^(0:7).';
  •         fraction = bitget(x(i,j),1:23) * 2.^(-23:-1).';
  •         y(i,j) = (-1)^sign * (1+fraction) * 2^(exponent-127);
  •     end
  • end

根据不同的输入情况(可以为十六进制的字符串表示或十进制数,但必须≤8Bytes),使用方法举个例子:

  • >> x='4565A012'
  • >> y=integer2float(x,1);
  • >> x = 23974881923;
  • >> y = integer2float(x)

后来发现,Matlab已经早有对应的方法了,

  • y = typecast(uint32(z),'single');

可以直接把z转化为解析为单精度浮点数,具体使用请参见

  • >> help typecast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