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实现自定义的冒泡排序法

楼主(2020-03-10):
MATLAB实现自定义的冒泡排序法

%% 生成一个随机向量, 并绘制向量 y 排序前的曲线
clear;clc;close all
y=rand(50,1);

figure
set(gcf,'units','normalized','position',[0.2 0.2 0.6 0.6]);  % 设置 figure 窗口的位置和尺寸
subplot(2,1,1)
plot(y,'ro--')
title('排序前')

%% 自定义冒泡排序的算法, 对向量 y 执行从小到大的排序
N=length(y);     % 计算 y 里数据的个数
number=0;        % 记录冒泡排序法的计算次数
for j=1:N-1
    for i=1:N-j
        if y(i) > y(i+1)   % 判断前后两个数, 是否需要交换位置
            Temp=y(i);
            y(i)=y(i+1);
            y(i+1)=Temp;
            number=number+1;
        end
    end
end

%% 绘制向量 y 排序后的曲线
subplot(2,1,2)
plot(y,'b*-')
title('排序后')

网友:
MATLAB实现自定义的冒泡排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