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MAX_10_FPGA_信号完整性设计指南

楼主(2020-03-10):
    如果不解决进出FPGA的信号的完整性问题,那么当今复杂的FPGA系统设计就是不完整的。同步
开关噪声(SSN)所导致的信号失真通常会致使信号完整性降低,从而降低系统的噪声容限。
为避免信号完整性的问题,Intel 建议您遵循MAX@ 10器件的设计考量,I/O 布局指南和电路板设
计指南,包括:
    1/O布局规则
电压参考I/0标准
高速LVDS,锁相环(PLL)和时钟
    外部存储器接口
模拟到数字转换器
    Intel建议在PCB布局前,在您的FPGA设计中提前执行SSN分析。
定义
本章节所使用的术语包括:
    Aggressor:导致victim I/O管脚噪声的输出或双向信号
    PDN:电源分配网络
    QH:管脚上的静高电平信号
QHN:管脚上的静高噪声,以伏特测量
    QL:管脚上的静低电平信号
QLN:管脚上的静低噪声,以伏特测量
    SI:信号完整性(SSN的超集,涵盖所有噪声源)
    SSN:同步开关噪声
Sso:同步开关输出(输出或者双向管脚)
●Victim: SSN分析期间被分析的输入、输出或双向管脚。在SSN分析期间,每个管脚都被作为
    个victim进行分析。如果管脚为输出或双向管脚,那么相同的管脚用作其它管脚的
aggressor信号。

网友:
    同步!所导致的信号失真通常会致使信号完整性降低,从而降低系统的噪声容限。这个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