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信号完整性分析基础系列之十四—HSPICE仿真的对比研究

楼主(2020-03-10):
    中心议题:

    • 眼图医生和HSPICE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波形对比
    • 为高速背板设计提供新思路
    解决方案:

    • 眼图医生预加重/去加重仿真等功能是系统调试的好工具

    • HSPICE在使用S参数模型时需要注意以避免仿真结果出错

摘要:本文使用力科示波器的眼图医生软件和Synopsys公司的HSPICE仿真同一个背板系统,并把两种方法的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波形对比,分析和验证了两种方法的精度与优缺点,对于高速背板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眼图医生(Eye Doctor) HSPICE  信号完整性仿真

眼图医生与HSPICE简介
    眼图医生(Eye Doctor)是力科于2006年推出的用于高速串行数字电路设计的强大工具,集成在高带宽示波器中,包括了虚拟探测(virtual probing)与接收端均衡(receiver equalization)两部分,主要用于通讯背板设计、高速串行信号一致性测试、高速SERDES芯片均衡器的优化与设计等等。在2009年2月,力科发布了新一代的眼图医生II,提供了更强大的分析能力与良好人机界面。如下图1所示,利用Eye Doctor的信道仿真功能,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到的TX端发送的波形,在Eye Doctor II中导入信道的S参数模型文件,计算出通过信道后RX端的信号波形、眼图与抖动,其功能类似于EDA的SI仿真工具。

网友A:
    眼图医生(Eye Doctor)是力科于2006年推出的用于高速串行数字电路设计的强大工具,集成在高带宽示波器中,包括了虚拟探测(virtual probing)与接收端均衡(receiver equalization)两部分,主要用于通讯背板设计、高速串行信号一致性测试、高速SERDES芯片均衡器的优化与设计等等。

网友(2020-07-02):
    很棒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图医生(Eye Doctor)是力科于2006年推出的用于高速串行数字电路设计的强大工具,集成在高带宽示波器中, ...

提供一个软件的下载链接呗

网友(2021-01-22):
    真是太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