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经验分享

楼主(2020-03-10):
  • 对于画完并准备画PCB的原理图,应该先导出器件列表,看看对于同样阻容值的器件是否存在不同封装的情况,核实这样的情况是否应该出现。因为对于同样阻容值的器件,如果没有必要尽量使用一样的封装,这样为购买器件带来方便,同时使PCB外观更加美观。
  • 画完原理图请从net检查自己命名的net是否有名字相差一个字母的,看看是否因为自己一时的命名疏忽导致孤立网络,如VCC1_8,VCC1_8FPGA.请检查这些网络的来源。通过pads画原理图的时候如果需要将已经命好名的一个网络修改为其他名字,请从左侧Project Explorer中的Nets分支找到对应的网络修改,不要文件中直接双击一个网络进行修改,否则容易改名不完全,导致将来的pcb布线后存在无输入或者无输出网络。
  • PCB布板完成之后,不要忘记在接口端子上写字,标示当前接口的功能。
  • 电路的主电源必须留有专门供连接外部电源的接口。
  • 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需要连接出来进过一根跳线到地。这样我们在软件设计的时候可以预留一段中断服务程序用于监视系统当前运行的状况,该中断服务程序一定要尽量保证独立性,与系统程序的耦合应该降到最低。因为该硬件接口主要是用于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发生意外时,提供给设计者的分析数据用。现假设我们的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了,串口没有了反映,此时我们可以通过触发外部中断让系统报告当前的运行状态,和所有内部参数(包括单片机内部所有寄存器的值以及软件上系统的所有全局变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我们直接调用了串口程序向外发送数据,但是,刚刚已经提及我们的系统刚好是串口出了故障。很显然串口除了故障却要使用串口报告故障,多么荒谬!比较合理的做法是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之后:

  • 关闭全局中断
  • 调用系统所有外设,包括指示灯进行反应,以告知到底是系统硬件已经不工作了还是软件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 完全重新初始化外部通讯接口,比如串口波特率等
  • 通过多种通讯接口向外报告当前系统的运行状态

系统必须要有一个按键复位电路。这里的按键复位电路时广义的按键复位电路,并不是一定需要真正的按键放在电路板上。只要在电路板上专门预留了一个外部复位触发端就可以,比如一个跳线的位置。在原理图导入PCB的第一步后需要仔细确认规则,并且开启泪滴功能原理图设计过程中,不要妄图从外部电源获得精确的供电。比如我的电路需要一个5V的电源,我不能直接在电路板端子上就留一个5V的接口,一般我们都需要用一个电源芯片转到5V输出,比如7805等。最最差也应该用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进行稳压。安装孔附近要留有足够的空间方便上螺丝所有电源都应该加电源指示灯,这些灯在调试的时候很有用,至于产品我们可以不焊接。画原理图的时候使用的每一个器件都应该确认,尤其是阻容器件,在命名的时候应该给出该器件的标称值,功率,封装等。对于PCB的地,如果不能采用地平面,应采用星形连接策略铺地的时候网络间距至少应该设置为20mil丝印的字体大小为50,5就可以了在设计PCB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方便加工,在PCB的丝印层所有的LED,二极管,非瓷片电容等都应该标明正负极性一般的设置规则普通走线宽度(6,8,10mil);线间距等(8mil);器件间距(20mil);焊盘间距(20mil);电源线宽(20mil)可过1A电流。当然这个根据自己需要做适当调整。PCB板的布局最好能够在板中央,走线,元件,及地最后能够离板子边沿2mm的样子,这样可以保证加装外壳以后进行经典测试安全通过。

网友:


网友:
系统必须要有一个按键复位电路。这里的按键复位电路时广义的按键复位电路,并不是一定需要真正的按键放在电路板上。只要在电路板上专门预留了一个外部复位触发端就可以,比如一个跳线的位置。在原理图导入PCB的第一步后需要仔细确认规则,并且开启泪滴功能原理图设计过程中,不要妄图从外部电源获得精确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