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PCB组装机制的巨大影响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0-03-10):
对PCB组装机制的巨大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哪位小哥哥帮我说上1.2点

网友:
    刚性/柔性印刷电路板组件,电缆束,盒装组件或线束PCB组件由各种类型的材料制成,这些材料完全符合全球所有主要行业中使用的电子产品中强大机械和电气性能所需的属性。它需要高频率,低阻抗,紧凑,耐用,高抗拉强度,低重量,多功能,温度控制或耐湿度,PCB分为单层,双层或多层,具体取决于复杂性电路。在PCB制造的初始阶段应该注意的所有严重问题中,湿度或湿度是导致在PCB操作中为电子和机械故障创造空间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