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预热方法强制热风对流

楼主(2020-03-10):
波峰焊预热方法强制热风对流

目前波峰焊机基本上采用热辐射方式进行预热,常用的波峰焊预热方法有强制热风对流、电热板对流、电热棒加热及红外加热等。在这些方法中,强制热风对流通常被认为是大
多数:工艺里波峰焊机有效的热量传递方法。在预热后,线路板用单波(\波)或双波(扰流波和λ波)方式进行焊接。

波峰焊的炉体内每个加热区的结构都是样的。在上下加热区各有个马达驱动叶轮高速旋转,产生空气或氮气的吹力。气体经加热丝或其它材料加热后,从多孔板里吹出,打到PCB
板上。有的波炉的马达转速是可编程调节的,如力锋ROHS-848,可从1000~2800RPM, 而有的炉是厂出厂时已固定的,如BTU炉厂出厂时已定为高转速约3000RPM。马达转速越快,风力越大,热交换能力越强。通过测量气体吹出的风压,可以监控马达的运转是否正常。由于回流过程中锡膏中助焊剂的挥发,可能凝结在叶轮上,降低风的效率,导致温度回流曲线的减低。因此有必要定期检查和清洁叶轮。

网友:
波峰焊预热方法强制热风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