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传导干扰中,L、N线怎么不对称啊?

楼主(2020-03-10):
传导干扰测试中,N线PASS,有8dB裕量,但L线NG,超出1dB。是什么原因造成L、N线差别这么大啊?

网友:
一般说,共模信号为主,我们调节共模元件,(比如Y电容,共模电感),差模为主(比如差模电感和X电容),从我们测试的EMI图中看,如果L/N线不平衡,我们认为以差模干扰为主,如果L/N线差不多那么就是共模干扰为主。如果想看是不是仪器的问题,我们就要空载测试,看两线是否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