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20-03-10):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网上看到的。这是怎么把24V降成12V的?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两级的串联稳压电路,Q21这里是反馈电路,Q24的输出和基准电压做比较,通过反馈来控制三极管导通的频率来控制电压稳定在某一个区间内,后一级的效果类似,这种电路稳定性不是很好,电流不会太大,损耗比较高,还是用DCDC来的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两级的串联稳压电路,Q21这里是反馈电路,Q24的输出和基准电压做比较,通过反馈来控 ...

    你好,可以再解释的详细一点么,有点看不懂电路具体是怎么实现降压到12V的,Q21怎么实现反馈,电路的稳定性不好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小白有些看不懂

网友:
    通过差分电路控制的啊

网友B:
    VREF 5V, 會在Q21b ,  鏡像出相同電壓.
    5V* (3.9K+5.6K)  /  3.9K   = 12.18
    Vx 輸入電壓 , 大於15V 基本上都可降成12V左右,
    不過也如paul_ding所說:   这种电路稳定性不是很好,电流不会太大,损耗比较高,还是用DCDC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 5V, 會在Q21b ,  鏡像出相同電壓.
    5V* (3.9K+5.6K)  /  3.9K   = 12.18
Vx 輸入電壓 , 大於15V 基本 ...

    为什么会在Q21b那边镜像出5V呢?小白不懂求指教,谢谢

楼主:
    求指教,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