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中文详解

楼主(2020-03-10):
    注意事项:此以6.0版本为编写的
所有操作中的命令由上至下,左至右来辩别大概位置

所有命令的基本操作:鼠标左键选定,右键是该命令结束或作取消之用。cam350中想用键盘操作的话,基本上都是 alt+(有下划线的字母)

EDIT

1:undo 就是返回上一步,快捷键为u(CAM35中能有快捷键的命令都可在其所在处能见到,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各种命令的快捷键,这在以后的macro里再说吧:),但返回上一步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还是勤点save吧!

2:redo 如果你undo用错了,就可以用redo回复,快捷键为ctrl u

3:Move 移动。选MOVE后,再按A是全选,按I是反选,按W是框选,按C的效果很特别(说明一下,按W的话就是要用鼠标把整个完素都框上才能选中,而按C的话只需选该元素的一小部分就能选上,具体大家试试)什么都不按的话就是单元素选择。在菜单栏下面的选项有部分已变了,现在就解析一下!

画面上的直接可视化命令
左上
    "数字:数字",,,,这个就是画面上那些小白点的间距(按V就可看到,可自己设置比例,想更改单位跟小数位的话可在settings里面更改,具体以后说,按S就是那个选框工具必须跟着那比例来走)

    "L数字"就是设置角度,有0,45,跟90选择,O是快捷键

"Move To Layer"就是移动到其他层

按着是那些有打勾的地方就是筛选其元素的类型,有draw,flsh,drill,mill等(不同命令是有不同的类型选的,例如有的会有VIA选等)

"Filter"就是筛选元素.这个有点复杂,现慢慢道来~
按"Filter"后,会有一个新的信息框出来

    Ddoces:这个是筛选D码,把你所要的D码填上它的号数就可以的,两个以上用逗号隔开,例如:我只想移动15号和20号D码,则是填上" 15,20 " 加负号在号码前面的话就是反选(即除了它之外)例如:" -15,-20 ",就是除了这两种D码全都可选上。

Tool References:这个是筛选钻孔,具体操作情形同Ddoces的一样

    Tab lds:这个,,,我不太熟,我猜大概是关于锣带的,我对锣带的不是很熟,谁可HELP HELP我

接着是下面那些可选项
    Polygon Filter 是筛选多边形

Text Filter 是筛选文字

    Path Filter 是筛选钻,锣带
(这3个可能解析得不怎么清楚,还是请大家自己试试具体各项如何吧)

    接着按OK或cancel后回到CAM350的主画面

"Filter"旁边的"rev"功能跟按W的效果差不多,也是框选,但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记住上一次曾经选过的东东,请活用这功能!

之后就是"SelectAll"跟按A的全完一样,就是全选啦。

正左边那条工具栏,我想大家都懂看的了,我就不再唠叨。

    左下角那"数字:数字"就是X,Y的坐标系数,按下后出现一个很小界面框,X跟Y就是坐标系数(可更改)这是一个能令操作变得更高精度的命令,请多加运用,在旁边的"Abs"是绝对坐标,"Rel"是相对坐标,就算我唠叨一句~
"Abs"是指以origin为基准,"Rel"则是以你在主画面中最后一次鼠标左键操作为基准。旁边的"AutoPan",,,,我真不知道是有啥用的?_?接着按CLOSE就行,其实不按也行~

坐标系数旁边是单位来的,MM或MILS,想更改单位的话就在菜单"Settings"里改

    单位旁边那信息是关于当前这个命令的,经常看一下的话,可能会惊喜的,因为有很多关于这个命令的提示都可在这看到。

    接着是右下角那Z,S,V,T,H啦~按相应的键盘就是快捷键了。
Z,选元素的中心
S,按白点的比例来走(上面有说啦)
V,显示白点(上面也有说啦)
T,就是透视功能
    H,就是所有同D码的元素都高光显示

4.Copy:复制。基本上跟Move差不多一样的用法,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左上角"L数字"旁边,这里只需填上数字,就可复制上多少个,"To Layers"可同时分别复制到不同的层。

5.Delete:删除。基本操作跟"Move"和"Copy"一样

6.Rotate:旋转。跟上面的差不多,就只有是角度那里有更多选择,或自己设定都行的

7.Mirror:镜像。也是跟上面的一样,就只有角度那里的命令变成了"Mirror Axis",Vertical是X轴镜像,按下就变成Horizontal是Y轴镜像。

网友:
    所有命令的基本操作:鼠标左键选定,右键是该命令结束或作取消之用。cam350中想用键盘操作的话,基本上都是 alt+(有下划线的字母)

网友:
    "Filter"就是筛选元素.这个有点复杂,现慢慢道来~ 按"Filter"后,会有一个新的信息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