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Protel2004 中进行 PCB 的完备的 CAM 输出

楼主(2020-03-10):
protel2004 中进行 PCB 的完备的 CAM 输出。
首先,我们可以输出的 gerber 文件, 操作如下:
1:画好 PCB 后,在 PCB 的文件环境中,左键点击 File\Fabrication
Outputs\Gerber Files,进入 Gerber setup 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 General 里面,Unit 选择 Inches,Format 选择 2:5 ,尺寸精度比较高,当然,
也要和加工厂协商确定精度

网友:


网友:
    在 protel2004 中进行 PCB 的完备的 CAM 输出。 首先,我们可以输出的 gerber 文件, 操作如下: 1:画好 PCB 后,在 PCB 的文件环境中,左键点击 File\Fabrication Outputs\Gerber Files,进入 Gerber setup 界面,如下图所示。

网友:
    最喜欢图文结合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