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为什么加了滤波器后反而烧的东西更多了?

楼主(2020-03-10):
  在变频器系统中,由于干扰谐波较大,经常烧掉开关电源,于是在变压器二次侧加了滤波器,可是加了滤波器之后,烧的东西更多了,不仅开关电源,连真空接触器里面的整流电路也总烧。为什么呀?

网友:
注意滤波器会放大数十K左右频率的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