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传导噪声分析仪在汽车电子EMC中的应用

楼主(2020-03-10):
本篇主要解决的是传导噪声,相对简单,供大家参考。

网友:
电气和电子设备在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干扰主要是由于其内部的各种电子线路、开关电源、电动机、机械开关和保护器等的动作所形成的,而传导电磁干扰即为经由电力线传播的电磁干扰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