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助焊剂在波峰焊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0):
就“助焊剂过波峰焊炉的”焊接工艺方面来讲,可能引起助焊剂过波峰焊时着火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助焊剂涂布量过多,预热时滴到加热管上。
2.PCB上胶条太多,或者胶条脱落到发热管或发热板上,把胶条引燃了。
3.走板速度太快,同时助焊剂涂布量较多时,助焊剂在完全挥发前,不断滴到发热管或发热板上。
4.走板速度太慢,造成板面温度太高。
5.预热温度太高。
6. PCB本身的阻燃性能较差,发热管与PCB距离太近。
    上述几点是工艺方面可能引起助焊剂着火的原因,除第六个原因可能是板材本身的质量问题外,其他几个方面均可以通过工艺调整进行改善。第二个原因是PCB上胶条太多胶条脱落引起的着火,减少胶条的使用或者使用更有粘性、更耐高温的胶条,此状况也许能得以改善。第四及第五个原因均表明预热温度过高,将预热温度调低,可能会有效降低着火隐患。第一及第三个原因主要讲助焊涂布量太多,而引起涂布量太多的原因除喷雾或发泡量较大的原因外,不得不考虑的就是波峰焊中风刀的作用,这也是下面要探讨的关于机器设备使用方面的原因之一。
  从机器设备的使用方面来讲,可能引起助焊剂着火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波峰焊机未装风刀,或者风刀角度不对以及风刀孔堵塞、气压不够风力太弱不能正常工作等,因此造成助焊剂涂布量太大。在波峰焊机中,无论是喷雾式还是发泡式波峰焊机,在助焊剂涂布完后,都要经过风刀吹风。参考下图一、图二,分别是喷雾式波峰焊机及发泡式波峰焊机的风刀效果图。

    通过上图可以看到,正常工作的风刀以40度左右的角度对着涂布过助焊剂的PCB进行吹风,良好的吹风效果,一方面可以使板面的助焊剂涂布更加均匀,另一方面可将多余的助焊剂吹落,从而确保在过预热区时,基本不会有多余的助焊剂在预热区滴落下来;既降低了助焊剂着火的风险,同时也能保护发热管不受侵蚀延长使用寿命。
如果没有风刀或风刀不能正常工作,应及时安装或调整、修复风刀。风刀的制作并不复杂,可用长约50cm,内口径为1-1.5cm的不锈钢管,将其一端封堵,另一端接气泵管,在不锈钢管中部用细钻头均匀打出0.3mm左右的小孔,然后用夹卡将其固定在喷嘴或助焊槽后;按上述示意图所讲的方法调整好吹风角度即可。
  二,在过预热区时,助焊剂在炉内的蒸汽浓度过大,从而引起爆燃。助焊剂蒸汽浓度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助焊剂涂布的过多,或没有风刀的作用,在预热段挥发上来的蒸汽太多。如果是这种状况引起的,按照上面讲过的方法,将风刀装上或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就可以降低炉内助时剂蒸汽浓度;
2、波峰焊机的抽(排)风装置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排风效果较差造成炉内助焊剂浓度过高。可加强波峰焊机上的抽(排)风装置,建议使用有动力、强效抽排风装置,以确保炉内(特别是预热段)的助焊剂浓度不会太高;
3、如果波峰焊机本身的抽(排)风装置本身效果较差,同时在波峰焊的预热段上面有一个保护盖(参照图三),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引起助焊剂的浓度过高。如果通过各种改善均未见效时,建议将保护盖取下,这样可以使炉内助时剂蒸汽浓度降低,减少助焊剂爆燃的可能性。

网友:
有没有具体事例,要是有视频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