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VIPER12A非隔离电源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3-10):
VIPER12A非隔离电源,规格是12V/0.2A,现在做出来输入AC220V空载时VCC从5V上升到14.3V基本保持平稳,没有用示波器测,带1K电阻VCC降到2V左右,L1用的是工字电感470uH和1000uH都试过,用1000uH的时候大概是4V,请大神指导,附上原理图。非常感谢!

网友:
C3用大一些试试。22uF或者更大些。

网友:
    带1k电阻才多大负载,就算电源正常工作,带1k电阻也就12mA电流,离0.2A的设计值远着呢。
    这个电路我用过,几乎和你一样的,用在大功率开关电源里做芯片供电和缓冲继电器工作电压的,电路焊好直接就能工作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可以尝试把C3电容加大的,House说的有道理的。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要怀疑你做PCB的时候做的有多糟糕了,你是不是画PCB根本没注意电源设计的游戏规则。这类电路很容易上手的,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布线不算很完美,但一直都很稳定。

网友:
    二楼说的对,加大C3。我用的是2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