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一下下面代码,感谢!

楼主(2020-03-10):
  • function test_mouse_track()
  • figure;
  • axis([-10,10,0,5]);
  • set(gcf,'WindowButtonDowNFCn',@ButttonDownFcn);
  • % 回调函数
  • function ButttonDownFcn(src,event)
  • pt = get(gca,'CurrentPoint');
  • x = pt(1,1);
  • y = pt(1,2);
  • fprintf('x=%f,y=%f\n',x,y);

这是一个显示鼠标点击位置坐标的函数,如何将回调函数输出值保存在一个数组里导入工作区中做后续计算?

网友:
function test_mouse_track()
figure;
axis([-10,10,0,5]);
myfile = fullfile(tempdir,'position.mat');
set(gcf,'WindowButtonDownFcn',@ButttonDownFcn);

% 回调函数
function ButttonDownFcn(src,event)
pt = get(gca,'CurrentPoint');
x = pt(1,1);
y = pt(1,2);
save('position.mat','pt','-ascii','-append');
fprintf('x=%f,y=%f\n',x,y);

产生的position.mat文件中就是坐标点数据。

楼主:
用save我也想过,但是我想要的是导入工作区做后续计算。不过这个问题用别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