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波峰设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3-10):
我司波峰设备曲线图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测试点出了二波开始降温,到一定程度后又开始升温,持续几秒时间后降温,请问这种情况在行业中是否正常,有没有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你热电偶腾空所致,在和波峰分离时热电偶腾空降温速度快,热电偶腾空后又和PCB接触造成升温的现象,正规测试热电偶是要用高温焊锡焊在PCB上面的,首先你这种测试方式就不对。

网友:
    你们公司用光板(没有打SMT物料的板子)做profile板,用来测量波峰焊温度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