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开关电源,有点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0-03-10):
做了一个开关电源,输出是30V,12V,5V三路输出。三路全部给系统供电时工作正常,关闭12V输出时,5V给系统供电,输出电压降低。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啊!!非常感谢!  其中12V和5V的输出是使用的7812和7805,反馈回路在30V上。

网友:
可能和变压器匝数有关。

网友:
    5V、12V、30V,用的是同一个绕组的不同抽头,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变压器的成本会低点,而且绕组的耦合度还要好。
问题出在反馈这儿,这样的典型多路输出电路,应该用比例反馈,把3个电压按照输出功率的百分比,折算后全部送去反馈,可以大大的提高输出电压的负载调整率。
你到百度里搜索下多路输出开关电源反馈系统的文章看看,很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