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工厂用的回流焊机、双波峰焊机、浸焊机和切角机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2020-03-10):
有没有在专业的讲一讲  s9 y7 v+ S. [, j. x

网友:
这些设备是根据生产任务量而选定的,功率有大有校要想知道功率,还是勤快点去看每台机器的铭牌吧。 回流焊机 2--5kW 双波峰焊机 7---22Kw 浸焊机 1---3kw 切角机 05---2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