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快速在两列数据中提取相差值在一定范围内的数据

楼主(2020-03-10):
有两列数据,是按相同的时间间隔分别称之为列A和列B,理想情况下列A的数据长度应该等于列B,A和B列中的每个数值一一对应且相等。但实际测试的时候因为寻峰和一些误差,有的时候两个本该相等的值相差了0.002之类的一个小偏移,有的时候列A中的某个数据在列B中没有寻峰所以没有对应值,有时候有杂波影响使得两个时间间隔之间多了一个杂波的数据点。想请教大神,我怎么才能从这种混乱的数据中,取出两列里值完全相等,或者差距在一个范围内比如0.001的数据点的索引呢?

网友:
index=find((A-B)<0.001);
C=A(index);
你是想要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