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D2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0-03-10):
XT1是电源上电端子,0V1是几组继电器线圈的公共端

网友:
应该是防正负极电源反接吧

网友:
    看上去像是防止电源反接。

网友:
1、防反接(D1+D2);
2、继电器反冲电压泄放(D2);
3、防止继电器动作时LED闪烁(D1)

网友:
    :lo同上啊,防反接的啊

网友:
    是防反接的。但是照楼主所说,0v1是继电器控制信号公共端的话,这么做其实还麻烦,加个led干啥。

网友:
    防反接的吧

网友:
    有完整的电路图吗?发出来看一下,谢谢!

网友:
D1是防止反接,D2是作为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