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片实现超越?替代PIC16F685的国产芯片出现了

楼主(2020-03-10):
在8位单片机行业的人对PIC单片机应该不会陌生,因为很多人都有学习或者使用到PIC的单片机。为什么这么多人使用,最主要的就是PIC单片机的精密度和性能方面确实是十分可以。

今天我们来聊下关于近几年涌出来的一大批替代PIC的国产芯片,是不是真的可以替代PIC单片机?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打着替代PIC的都是只能做到功能部分,很少说能做到脚位和功能完全一致的,更别说精密度问题了。

用过PIC单片机的人都知道,PIC单片机它采用的是哈佛结构,精简指令集,定长指令字,单周期指令,多功能I/O。平时用的4MHZ主频,速度比20MHZ的51还快。它的工业级(-40度 - 125度工作范围),主频高达20MHZ,28/40脚(22-33条I/O),4K/8K指令存储器;对于一些精密类的工控类的方案开发来说,选择PIC单片机是毫无疑问的。

但国内一些产品比较简单的方案开发对单片机的嫁格和交其有时候只能望而止步,所以就造成了对替代PIC的国产芯片的需求逐步增大。

以芯片EN8F685为例,在国产中少数可以完全替代PIC单片机的芯片,其芯片全静态CMOS 设计8 位数据总线,带有4 K 字节Flash ROM内存及256 字节(256 字节通用寄存器) 256 字节的EEPROM储存空间。跟PIC16F685的功能就完全一致,而在PIC16F685的基础上,增加14、16脚位。EN8F685的操作电压为2.3 V ~5.5V,它的看门狗定时器的片上RC 振荡器, 内部RC 可選擇範圍为8Mhz~32KHz、且中断源、可編程看門狗定時器(WDT)時間;

EN8F685的详细参数如下所示:

全静态CMOS 设计8 位数据总线
4 K 字节Flash ROM
256 字节(256 字节通用寄存器) 256 字节的EEPROM
采用RISC 架构,仅有37 条单指令
14 位指令长度
8 级深的硬件堆栈
操作电压为2.3 V ~5.5V
看门狗定时器的片上RC 振荡器, 内部RC 可選擇範圍8Mhz~32KHz
中断源、可編程看門狗定時器(WDT)時間
A/D 转换器模块:12 模拟输入多路复用到一A/D 具有10 位分辨率转换器
Timer0:8 位定时器与3 位预分频器
Timer1:两分频器的16 位定时器
Timer2:两分频器的8 位定时器
两个模拟比较器模块
节省功耗的休眠模式、比較器SR 鎖存器輸出模式
PA,PB 与端口变化唤醒中断、上电复位
I/O 引脚有自己独立的方向控制
可編程參考電壓(Vref)和內部固定參考0.6V

网友:
在国产中少数可以完全替代PIC单片机的芯片,其芯片全静态CMOS 设计8 位数据总线,带有4 K 字节Flash ROM内存及256 字节(256 字节通用寄存器) 256 字节的EEPROM储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