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电阻器的原理与应用

楼主(2020-03-10):
          在讲解熔断电阻器的使用方法之前我们来一起具体的了解下什么是熔断电阻器,熔断电阻器,是一种具有电阻器和熔断器双重作用的特殊元件,在电路中通常利用他来保护负载电路或者电源电路,根据是否可恢复特性可以将熔断电阻器分为可恢复性和一次性的,对于可恢复性来说众所周知他就是在发生过电流,短路等现象时他会熔断,但一定时间后可自恢复,一次性就是坏了后没法恢复了,要想重新使用只能购买新的了。
      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讲下他的应用场景,熔断电阻器通常是应用在集成电路,功率较大的晶体管或者是电源输出的后端,这些电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后级电路一旦遇到强电流将会给系统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因此要在前级加上熔断电阻。
  使用方法最后讲解下他的使用方法,如下图所示R1就是熔断电阻器,他对前级的电源输出和后级的负载电路进行连接,当后级电路发生短路等现象时,负载电路的阻值将接近于零,又因为熔断电阻的阻值都是非常的小只有几欧姆左右,因此流经R1的电流会急剧的上升,导致R1被熔断。R1熔断后前级电源和后级负载处于开路状态从而起到了保护负载的目的。
   膜式熔断电阻器在制作时,通常是将膜层局部的螺纹间距缩短或在膜层表面覆低熔点的玻璃浆料(或玻璃粉与金属氧化物等的混合物),当通过熔断电阻器的工作电流过大时,电阻器的导电膜层将迅速熔断。又因为通常在熔断电阻器的外壳有陶瓷、有机硅树脂、阻燃漆等材料所以可以比较有效的预防熔断时造成燃烧等影响。

网友:
    R1熔断后前级电源和后级负载处于开路状态从而起到了保护负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