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膜电阻的优缺点及结构

楼主(2020-03-10):
碳膜电阻的优缺点
  将碳膜电阻与碳组成电阻进行比较,前者具有噪声低的优点。与碳组成电阻相比,它具有更低的耐受性。
  这是很容易的口袋,因为它是便宜的成本。
  它具有广泛的操作范围,因此广泛使用。
  然而,它的高负阻系数使得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很容易变化。温度的升高会降低电阻的电阻,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缺点。

  碳电阻结构
  碳膜电阻器是使用沉积工艺建造或制造的。如前所述,在陶瓷衬底上沉积碳膜。这种碳膜限制了流动,因此是这个电阻的必要部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电阻被命名为“碳膜电阻器”。一种碳氢化合物,如甲烷或苯,在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破裂,在这里陶瓷载体。由于纯石墨(碳)被用于在陶瓷基片上分布而不与之结合,因此碳膜电阻产生的噪声很低。
  陶瓷基板的作用是绝缘体的热或电。因此,它的存在使这种电阻器能够承受高温,而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坏。
  下图显示了碳电阻的结构原理图。
  在这里我们观察到碳膜是螺旋形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有助于从这个电阻中获得精确的电阻。这有助于增加电阻的有效长度,同时减小电阻的宽度。电阻值是通过增加/减小螺旋路径的长度来调节的(因为电阻与长度成正比)。为了保护碳膜,给出了环氧涂层。
  图中所示的两个端盖实际上是金属的,用铜制成的两个连接导线连接在这些金属盖的两端。

网友:
碳膜电阻器是使用沉积工艺建造或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