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谁知道怎么查看参数和设置。

楼主(2020-03-10):
8温区回流炉正常生产时,突然报警---变频器故障,系统停止,加热开关自动跳掉,经排查是变频器问题,因为关机再开机,又可以工作10分钟左右,现在在另外一条不同型号的炉子拆了一个过来,但是问了很多人都说要设置参数,请问有没有谁知道怎么查看参数和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
按照另一个变频器设置。

网友:
    两变频器参照对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