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两种屏蔽结构电缆的EMC性能对比研究

楼主(2020-03-10):
本文描述了两种电缆内部细小差异引起的屏蔽效能差异,推荐。

网友:
电磁屏蔽性能不 仅与材料本身的电导率、磁导率、厚度以及电磁波的 频率有关,另外还与金属屏蔽层的覆盖密度、厚度以 及纵向电阻值(以 ft/km计 )有关

楼主:
三个参数:转移阻抗、屏蔽效能、近远端串音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