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浅谈EOS机理与防护

楼主(2020-03-11):
EOS英文全称ElectricalOverStress,是对所有的过度电性应力的总称。当EOS超过其最大指定极限后,器件功能会减弱或损坏,同时EOS也是公认的IC器件的头号杀手。由于它可能发生在产品的研发、测试乃至生产、存储、运输的各个环节,所以对厂商的电路设计,测试规范,生产流程以及物流中防护都有严格具体的要求,每年耗费整个半导体行业数十亿美金的资金。更可恨的是,EOS的发生情况复杂,神出鬼没,寻求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至今困扰着学术界和工业界。此文旨在分析EOS的成因,特点,破坏力,以及对于芯片厂商和系统设计人员的启示。
  EOS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物理上可以看成是一种较长时间的低电压,大电流的能量脉冲(通常电压<100V,电流大于10A,大于1ms的发生时间)。为了更好的说明EOS的特性,可以和另一种常见的,且容易被混淆的电力破坏机制—ESD静电释放)进行比较。从Figure.1可清晰看出EOS和ESD的放电特征,而ESD短时间的高电压低电流的特性(通常电压>500V,电流小于10A,纳秒发生时间),可以认定是EOS的一种特例。
Figure.1 EOS Versus ESD
 Table.1EOS与ESD对比
  EOS成因很多,主要会出现在上下电瞬态过程,电流倒灌以及过度的电压电流驱动(常说的过载)。通常造成的破坏都是由于器件过热,损坏有三种类型。
 Figure.2PN节击穿
Figure.3金属层熔断
 Figure.4金属打线熔断
  鉴于EOS的成因和特点,成熟的系统厂商通常采用如下的防护方式。建立和规范工作流程,进行常规的交流电源线监控。
电源
  √确保交流电源配备了瞬态电流抑制器(滤波器)
  √电源过压保护
  √交流电源稳压器(可选)。
  √电源时序控制器,可调整时序
  √不共用滤波器和稳压器
  工作流程
  √将正确流程存档。
  √确保针对以下内容进行培训并给出警示标志
  电源开/关顺序
  √不可“热插拔”
  √正确的插入方向
  √定期检查以确保遵守相关规定
  维护
  √定期进行预防性维护。
  √确保接头良好紧固,以防止其带来间歇性故障。
  电路板或元件测试
  √确保不进行热切换。进行测试时使用存储范围捕获信号或电源的瞬态电流。
  √确保不出现峰值/低频干扰。
  √确保正确设置测试参数(不会过压)。
  √确保测试硬件中使用了正确的保险丝。
 Figure.5 DIO2113 EOS Protection Demonstration

网友:
EOS的发生情况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