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Matlab如何求一个矩阵的转置矩阵?

楼主(2020-03-11):
请问一下Matlab如何求一个矩阵的转置矩阵?

网友:
是转置是右上角有个-1标志的那种吗?

网友:
B=A.' 是转置 B=A'  是共轭转置

网友:
    >> a=rand(3)
    a =
    0.8147    0.9134    0.2785
        0.9058    0.6324    0.5469
        0.1270    0.0975    0.9575
>> b=a'
    b =
    0.8147    0.9058    0.1270
    0.9134    0.6324    0.0975
    0.2785    0.5469    0.9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