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做的批量原理图库,有一些会自动丢失,帮忙解决

楼主(2020-03-11):
AD9中做的批量原理图库,有一些会自动丢失,用时还要重新建,里面器件属性都检查了没有冲突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理论上应该不会丢失啊

网友:
一般不会自动丢失的,最好建一个自己常用的集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