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figure中输入上标、下标、特殊符号或字体

楼主(2020-03-11):
坐标轴标注:

1. 控制坐标轴尺度长度:set(gca,'XLim',[-pi/2 pi])

2. 定制自己想标注的刻度:

      (1)set(gca,'XTick',[-pi/2:pi/4:pi])
      (2)set(gca,'XTickLabel',{'-pi/2' '-pi/4:' '0' 'pi/4' 'pi/2' 'pi*3/4' 'pi'})

3. 反转坐标轴:set(gca,'XDir','reverse')

4. 上下标及latex公式

     输下标:_{wb}

     输上标:^{0.5}

     输latex公式:
     text('Interpreter','latex',...
     'String','$$int_0^x!int_y dF(u,v)$$',...
     'Position',[.5 .5],...
     'FontSize',16)

在Matlab中输入上标、下标、特殊符号或字体:

bf,it,rm表示黑体,斜体,正体字符

上标用 ^(指数),下标用 _(下划线)

调用方式为: ^{任意字符}, _{任意字符}, 注意{}的使用!

希腊字母等特殊字符用 加拼音如:
α alpha     β beta         γ gamma     θ theta     Θ Theta
Г Gamma     δ delta       Δ Delta     ξ xi         Ξ Xi         Ω Ommiga
η elta     ε epsilong     ζ zeta       μ miu       υ nu         τ tau
λ lamda     Λ Lamda       π pi         Π Pi       σ sigma       Σ Sigma
φ phi       Φ Phi         ψ psi       Ψ Psi       χ chi         ω ommiga

< leq       > geq        不等于 neq       << ll     >> gg

正负 pm     左箭头 leftarrow     右箭头 rightarrow     上箭头 uparrow

体会以下两例:
figure, title('zeta^{-t}sint');
figure, title('x~{chi}_{alpha}^{2}(3)');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