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医用注射泵静电放电(ESD)问题整改

楼主(2020-03-11):
本文的三个整改都很不错,主要第二个,芯片的屏蔽处理方案,需要非常谨慎小心,需要考虑能否实现。

医用注射泵静电放电(ESD)问题整改 (1).pdf

网友:
由ESD产生的高频电磁场通过空间耦合到敏感设备的信号线缆,可以通过线缆屏蔽并接地、信号线缆端部滤波两种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