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金属结构设备ESD问题的整改及防护

楼主(2020-03-11):
结构设计的ESD问题整改与防护,供参考学习

网友:
    金属结构件即可以引入ESD能量,也可以用来泄放ESD能量。那么如何可以是屏蔽、泄放呢?这就牵涉到您采用结构件的功能目的。泄放时需要搭接良好;而屏蔽时就需要减少孔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