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智能手机设计中高速串行接口的EMI滤波及ESD保护

楼主(2020-03-11):
本文做一般性了解,主要阐述应对高频的ESD防护器件采用了新工艺。

网友:
    外出高速串行接口也是导致系统RE/ESD等常见问题,然而这种集成式的共模电感与ESD防护,不仅仅有效节省PCB空间,而是也提升了共模的抑制能力和ESD泄放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