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波峰焊接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3-11):
     波峰焊接的工作原理1. 波峰焊接原理双波峰焊设置了两个波峰,经涂敷焊剂和预热后的印制板,由传送带送入焊料槽,印制板的板面与焊料波峰接触,焊接部位先接触第一个波峰,然后接触第二个波峰。第一个波峰是由高速喷嘴形成的窄波峰,它流速快,具有较大的垂直压力和较好的渗透性,同时对焊接面具有擦洗作用。第二波峰是一个平滑的波峰,流动速度慢,有利于形成充实的焊点,同时可有效地去除引线上过量的焊料,修正焊接面,消除桥接和虚焊,确保良好的焊接质量。2. 预热时间在波峰焊接系统中,预热时间是指PCB板与波峰面接触前所要达到的温度。3. 波峰高度波峰高度是指波峰焊接过程中印制“吃锡”的高度。其数值通常控制在印制厚度的1/2~2/3,“吃锡”过高,会导致熔化的焊料流到印制的表面而形成“ 连’’o4. 焊接温度通常,焊接温度多控制在高于焊料熔点5 0℃~60℃。通常所指的焊接温度是指焊锡炉的温度,实际工作时,所焊接的印制上焊点的温度应低于炉温,这是由于印制吸热的结果。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看看